简单介绍Java的不定长度参数

楼主(2016-03-22):
先看两个简单的例子,来感受一下Java的不定长度参数
第一个例子:
Java代码  收藏代码

    public class VariArgs {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  test(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, "ccc");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String... args) {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s.getClass());
            for (String arg : args) {
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第二个例子:
Java代码  收藏代码

    public class VariArgs {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  test("aaa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, "ccc");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String arg, String... args) {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);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"----------------");
            for (String s : args) {
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s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读者可以自己运行一下,这个不定长度参数的类型为String[],即字符串数组。
从上面可以看出,如果一个方法的参数定为不定参数的话,这个参数可以根据参数个数动态生成一个数组,然后传入方法执行。
    不过,不定参数有两个规定:第一,方法的参数列表中最多只有一个不定长度的参数;第二,就是不定长度的数组的位置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数。不然不能通过编译。
    对于第一个规定,是因为如果有多于一个不定长度的参数,当真正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,JVM、将不知道前面的不定长度参数有多长, 下一个参数是从哪里开始.
    对于第二个参数也是一样,编译器不知道不定长度参数的长度,无法确定从哪里开始下一个参数。
    以下是几种不正确使用不定长度参数的例子,请不要这样写程序:
Java代码  收藏代码

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Object... objs, Object obj);

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Object obj1, Object... objs, Object obj2);

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Object... objs1, Object... objs2);

   不定参数的方法可以重载。(大家都知道,重载就是方法名相同,而方法的参数列表不同)
   下面给出重载的示例:
Java代码  收藏代码

    public class VariArgs {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  test("aaa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, "ccc");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Object... args) {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String arg, String... args) {
        }
    }

   读者如果细心的话,可以看出文章开头给出的两个例子的区别,就是第二个例子比第一个例子的test方法的参数多出了一个String arg,从感觉上没有太大的区别,这有点像编译原理的*和+的区别。第一个test方法指可以有0或N个String做参数,但第二个test方法指至少一个String做为参数。
   然后结合重载来看,把第一个例子和第二个例子合并成一个类,得到以下代码:
Java代码  收藏代码

    public class VariArgs {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(String[] args) {
            test(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);
            test("aaa", "bbb", "ccc");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String... args) {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s.getClass());
            for (String arg : args) {
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 test(String arg, String... args) {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arg);
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"----------------");
            for (String s : args) {
                System.out.println(s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读者可以编译下这个程序,结果是编译不通过。为什么呢?程序编译到第五行时,不能确定test("aaa")该用第10行的test方法还是第17行的方法,因为两个方法都可以有相同的参数列表。都能精确匹配上参数列表,编译器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报出编译不能通过的错误。所以在重载这样的方法时,注意参数列表,不要使两个方法可以有同样的参数列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