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温度1602显示程序

楼主(2016-03-22):
51c程序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DQ=P2^3;         //连接DS18B20
sbit rs=P2^5;          //连接1602 RS脚
sbit rw= P2^6;  //连接1602 的R/W脚,可选择是否编译
sbit en=P2^7;          //连接1602 E脚
uchar code table[]="TEMP IS";
uchar tplsb,tpmsb; // 温度值低位、高位字节
uint temp;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产生复位脉冲初始化DS18B20**************/
void reset(void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DQ=0;
        i=100;
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DQ=1;// 产生上升沿
        i=4;
        while(i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等待应答脉冲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it(void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while(DQ);
        while(~DQ); // 检测到应答脉冲
        i=4;
        while(i--);
}
bit readbit(void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bit b;
        DQ=0;
        i++;
        DQ=1;
        i++;i++;// 延时15us以上,读时隙下降沿后15us,DS18B20输出数据才有效
        b=DQ;
        i=10;
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return (b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 读取数据的一个字节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byte(void)
{
        uchar i,j,b;
        b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readbit();
                b=(j<<7)|(b>>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b);
}
/******************写数据的一个字节,满足写1和写0的时隙要求************/
void writebyte(uchar b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bit btmp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tmp=b&0x01;
                b=b>>1; // 取下一位(由低位向高位)
                if(bt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// 整个写1时隙不低于60us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 // 保持低在60us到120us之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启动温度转换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vert(void)
{
        reset();// 产生复位脉冲,初始化DS18B20
        wait();//等待DS18B20给出应答脉冲
        writebyte(0xcc);// skip rom 命令
        writebyte(0x44);// convert T 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 读取温度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readtemp(void)
{
        float tt;
        reset();
        wait(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byte(0xcc);// skip rom 命令
        writebyte(0xbe);// read scratchpad 命令
        tplsb=readbyte();// 温度值低位字节(其中低4位为二进制的"小数"部分)
        tpmsb=readbyte();// 高位值高位字节(其中高5位为符号位)
        temp=tpmsb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=temp|tplsb;
        tt=temp*0.0625;
        temp=tt*10+0.5;
        return (temp);
}
void write1602_com(uint com)
{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}
void write1602_da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en=0;
}
void init1602(void)  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06);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01);
}
void display(uint temp)
{
        uchar a1,a2,a3,a4;
        a1=temp/100;
        a2=temp%100;
        a3=a2/10;
        a4=a2%10;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80+0x09);//第一行第9个位置显示温度的十位、个位和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write1602_date(a1+0x30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1602_date(a3+0x3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1602_date('.')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rite1602_date(a4+0x30);
        delay(1);
}
void display1()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write1602_com(0x80);  //在第一行开头显示“TEMP IS”
        for(num=0;num<7;nu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1602_date(table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1602();
        convert();
        delay(1000);// 启动温度转换,需要750ms
        readtemp(); // 读取温度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
                convert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readtemp());
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