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单片机的定时器2的捕获模式怎么启用

楼主(2016-03-22):
52单片机的定时器2的捕获模式怎么启用

网友A:
stc的技术手册上应该有介绍吧

网友B:
Timer 2 有三種模式,透過T2CON 來設定。
16 位元自動載入模式->CP/RL2=0 and RCLK=0 and TCLK=0
16 位元補捉模式->CP/RL2=1 and RCLK=0 and TCLK=0

网友C:
先去看看手册嘛

网友D:
总共有三种工作模式,设置寄存器的不同位来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