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tivity跳转与传值

楼主(2016-03-22):
Activity跳转与传值,主要是通过Intent类来连接多个Activity,以及传递数据。

Intent是Android一个很重要的类。Intent直译是“意图”,什么是意图呢?比如你想从这个Activity跳转到另外一个Activity,这就是一个意图。Intent类在Android系统中的作用很大,在此不详细说了,后面有文章介绍!
Activity跳转,无返回结果
   这是最简单的Activity跳转方式。从一个Activity启动另一个Activity,直接startActivity(newIntent(当前Activity.this, 下一Activity.class))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Button) findViewById(R.id.Notepadv1)).setOnClickListener( new OnClickListener() {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onClick(View v) {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Activity(new Intent (MyAndroidAppActivity.this, Notepadv1.class) );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);
Activity跳转,返回数据/结果
   需要返回数据或结果的,则使用startActivityForResult (Intent intent, intrequestCode)
,requestCode的值是自定义的,用于识别跳转的目标Activity。
   跳转的目标Activity所要做的就是返回数据/结果,setResult(int resultCode)只返回结果不带数据,或者setResult(int resultCode, Intent data)两者都返回!
   而接收返回的数据/结果的处理函数是onActivityResult(int requestCode, intresultCode, Intent data),这里的requestCode就是startActivityForResult的requestCode,resultCode就是setResult里面的resultCode,返回的数据在data里面。
MyAndroidAppActivity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ic final int SEND_SMS_REQUEST = 0;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ic final int CALL_REQUEST = 1;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Button) findViewById(R.id.sms)).setOnClickListener( new OnClickListener() {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onClick(View v) {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 intent = new Intent(MyAndroidAppActivity.this, SendSMSActivity.class);
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ActivityForResult(intent, SEND_SMS_REQUEST);
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);
11.                     @Override
12.                     protected void onActivityResult(int requestCode, int resultCode, Intent data) {
1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questCode == SEND_SMS_REQUEST) {
1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ultCode == RESULT_OK) {
1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ast.makeText(this, "Send SMS RESULT_OK", Toast.LENGTH_SHORT).show();
1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 (resultCode == RESULT_CANCELED) {
1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 bundle = data.getExtras();
1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phoneno = bundle.getString("phoneNO");
1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ast.makeText(this, "Send SMS RESULT_CANCELED "+phoneno, Toast.LENGTH_SHORT).show();
20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2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if (requestCode == CALL_REQUEST) {
2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ultCode == RESULT_CANCELED) {
2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ast.makeText(this, "Call RESULT_CANCELED", Toast.LENGTH_SHORT).show();
2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2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26.                     }
SendSMSActivity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Button) findViewById(R.id.send)).setOnClickListener( new Button.OnClickListener() {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onClick(View v) {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MSActivity.this.setResult(RESULT_OK);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MSActivity.this.finish();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):
** 注意,在setResult后,要调用finish()销毁当前的Activity,否则无法返回到原来的Activity,就无法执行原来Activity的onActivityResult函数,看到当前的Activity没反应。
    RESULT_OK和RESULT_CANCELED是系统空间里面的常量,不需要自定义,直接使用就行。
   另外在运行过程中,发现按Back键后,是可以返回RESULT_CANCELED的,看了SDK doc后,原来真的是那样,而且不带有数据的。这意味着,如果你设想在返回RESULT_CANCELED时并返回数据,那么需要截获Back键的事件处理,把原来返回RESULT_CANCELED的核心逻辑copy到事件处理里面。这里给个例子: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Button) findViewById(R.id.cancel)).setOnClickListener( new Button.OnClickListener() {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void onClick(View v) {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实例化 Bundle,设置需要传递的参数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 bundle = new Bundle();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.putString("phoneNO", "020-123");
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MSActivity.this.setResult(RESULT_CANCELED, SendSMSActivity.this.getIntent().putExtras(bundle));
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MSActivity.this.finish();
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10.                     });
12.                     @Override
13.                     public boolean onKeyDown(int keyCode, KeyEvent event) {
1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否触发按键为back键
1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eyCode == KeyEvent.KEYCODE_BACK) {
1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实例化 Bundle,设置需要传递的参数
1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 bundle = new Bundle();
1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.putString("phoneNO", "020-123");
2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Result(RESULT_CANCELED, this.getIntent().putExtras(bundle));
2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.finish();
2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true;
2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 {
2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super.onKeyDown(keyCode, event);
2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27.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这里要注意的是,在处理Back键事件后return true则表示本事件不再传递给其他函数处理,可理解为由当前函数全权负责处理,所以在return前finish当前Activity,保持原来的行为表现,当然我们可以设置为隐藏当前Activity等其他行为。
Activity传送数据
    在上面的代码中,我们可以看到使用Bundle来存储数据,并将其putExtras到Intent里面。Bundle使用“名字-值”来存储数据。那么,从原来的Activity A传送数据到新的Activity B, Activity B如何获取传送过来的Intent参数时呢?最近写了这样的一个例子:
In Activity A: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某个按钮响应事件里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 intent = new Intent(this, TextInputActivity.class);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.putExtra("Text", mText);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.putExtra("TextColor", mTextColor);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.putExtra("TextSize", mTextSize);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nt.putExtra("TextBold", mTextBold);
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ActivityForResult(intent, REQUEST_TEXT);
In Activity B: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 onCreate(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)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ndle extras = getIntent().getExtras();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ext = extras.getString("Text");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extColor = extras.getInt("TextColor");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extSize = extras.getFloat("TextSize");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TextBold = extras.getBoolean("TextBold");

网友A(2017-04-10):
51黑有你更精彩!

网友B(2018-07-26):
这帖子也太老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