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阻态的含义

楼主(2016-03-22):
     数字电路里面分为三态,高,低和高阻,高和低你应该都知道吧?高阻的存在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你不需要操控这个期间的时候,高阻的输出对别的器件是不会有影响的,如果你一个单片机IO需要连接两个甚至多个输入,如果输入不支持高阻态,那么无论是高还是低都会对另外的输入端造成影响,使得数据传输中出现问题。高阻就是阻抗很高,你不连接,接着空气不就是阻抗很高?某个口高阻态了,你就可以认为等同于连接线和它断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