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懂时序图

楼主(2016-03-22):
如何根据时序图写程序

网友A:
51黑有教程,详解如何看懂时序图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30339-1.html

网友B:
建议你去看看单片机的视频,说得会比较清楚一点,一般都是在讲1602液晶屏或者at24c04的时候会说到时序图的。很好理解的

网友C:
找到基准~

网友D:
可以把一个时序过程中的发送地址,地址线有效,传送数据,写数据,地址线失效的时间罗列清楚,分段来理解

网友E:
实际上就是对I/O口的高低电平操作。

网友F:
同一时刻,各信号的逻辑值的表示。

网友G:
照准上升沿和高低电平

网友G:
多看看别人怎么做的

网友H:
低电平 写0 ,高电平 写1

网友I(2016-12-05):
我也在学,好像很难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