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编程器件的一些特殊符号 PLD器件中的连接方式

楼主(2016-03-22):
PLD器件中的连接方式

楼主:
三态功能对于三个输出态
高电平(1),低电平(0),高阻态(Z)
总线上的缓冲器之所以具备三态,是因为数据总线通常是双向的。如果你的缓冲器输出与数据写入方向一致,那么当读出数据时,该缓冲器的输出不能影响到当前总线的数据状态,故需表现为高阻态。外设通常也不只一个,所以三态输出意义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