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555定时器和CD4017组成的流水灯

楼主(2016-03-22):
该电路由时基集成电路NE555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和CD4017十进制计数/译码电路组成。电源接通后,经R1?R2给电容C1充电,使逐渐升高, 当时,3脚(Q端)输出为高电平。当上升到超过时,3脚输出仍为高电平。当继续上升到略超过时,RS触发器状态发生翻转,3脚输出为低电平,同时C1经 R2及7脚内导通的放电管VT到地放电,迅速下降。当下降到略低于时,触发器状态又翻转,3脚输出变为高电平。同时,7脚内导通的放电管VT截止,电容 C1再次进行充电,其电位再次上升,一直循环下去。根据,可以看出,通过改变电位器R2的电阻值的大小,即可以改变振荡器的振荡周期,从而改变3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转换时间,进而改变流水灯的速度。

  对于CD4017,其14脚接收来自555定时器3脚的输出脉冲。当555定时器的3脚的输出电平状态发生翻转时,14脚接收到高低电平的变化,触发十个输出引脚交替输出高电平,点亮相应引脚的LED灯。随着时间的进行,十个LED灯相继被点亮,形成流水灯。

网友A(2018-12-22):
这是通电以后,它会自动流水,想要加个按键, 按一下,流水灯才动一下, 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改动

网友B:
在555 ③与4017 ⑭之间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通电以后,它会自动流水,想要加个按键, 按一下,流水灯才动一下, 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改动

555去掉,14脚直接接按键

网友D(2020-08-24):
你这个4017的13和15脚要加地啊,滑动电阻要加大阻值才可以看到好的效果,还有就是连接灯的电阻可以不用,要的话可以但是阻值不能太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4017的13和15脚要加地啊,滑动电阻要加大阻值才可以看到好的效果,还有就是连接灯的电阻可以不用,要 ...

看情况吧,供电是3伏就不用加,5伏还是要加一个分压的,但是加的方式不对,每个灯都应该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