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功放有数字型和模拟型这样区分的么

楼主(2016-03-22):
我想问问,功放有数字型和模拟型这样区分的么??而且数字型功放对信号的处理是不是会造成失真??能不能用51芯片做一个比较好的功放,能附加其他声音效果的放大电路??

网友A:
我的理解就是用高度集成化的IC来做功放的都是数字功放,模拟功放就是用分立元件来组装的功放。 数字功放属于开关类器件,严格来说信号噪音处理没有模拟功放处理的好,用51可以但需要配合着模拟器件

楼主:
求详细解说,比方说我用IC芯片,通过麦克风(声音采集器),采集模拟信号,送入IC芯片,启动IC芯片中的程序,对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,(在这个从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过程中,转换程序是在芯片上自带的,还是可以自己编写的??),然后通过IC芯片运算加入效果,(如果不需要特殊效果,直接进入逆转换进入模拟电路输出),逆转换,通过喇叭就结束了。这样理解对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