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09 中元件绿色高亮显示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6-03-22):
从菜单选择Design → Rules(快捷键D,R)打开PCB 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 对话框。双击Manufacturing类在对话框的右边显示所有制造规则,找到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和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两行,把Enabled栏的复选框的“√”去掉即可,表示关闭这2个规则,不进行该2项的规则检查。
就OK了

网友A:
最好的是找到问题,而不是盲目的修改规则去做,变绿高亮是有原因的,这个需要核实后再修改规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