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边沿检测法

楼主(2016-03-23):
建立2个寄存器,形成二级寄存器。在时钟触发中,首先把被测数据送入第一个寄存器中,然后在下一个时钟上沿到来时,将第一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存入第二个寄存器,也就是说第二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始终比第一个寄存器晚一个周期,即晚一个数据,然后再将第一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取反与第二个寄存器的数据相与,产生的数存入一个新的寄存器里,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当第一个寄存器中的数据(注意:不是被测数据)由1变为0时(即下降沿),就会在新的寄存器里产生一个高电平,并维持一个周期;如果是检测上升沿,则是将第二个寄存器取反,然后与第一个寄存器值相与,结果存入新的寄存器中,这样将会在被测数据的上升沿时,新的寄存器里产生一个高电平。
例子:

[size=+0]reg[2:0] key_rst;

[size=+0]always @(posedge clk  or negedge rst_n)
if (!rst_n) key_rst <= 3'b111;
else key_rst <= {sw3_n,sw2_n,sw1_n};
reg[2:0] key_rst_r;  //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将low_sw信号锁存到low_sw_r中
[size=+0]always @ ( posedge clk  or negedge rst_n )
if (!rst_n) key_rst_r <= 3'b111;
else key_rst_r <= key_rst;
//当寄存器key_rst由1变为0时,led_an的值变为高,维持一个时钟周期
wire[2:0] key_an = key_rst_r & ( ~key_rst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