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码管消隐的那些事!!!!!

楼主(2016-03-23):
请高手赐教!
wei=1;
P0=0xfd;
wei=0;
duan=1;
duan=leddata[j/10%10];
duan=0;
delay(1);
P0=0xff;

wei=1;
P0=0xfe;
wei=0;
duan=1;
P0=leddata[j%10];
duan=0;
delay(1);
P0=0xff;
请高手帮忙分析为什么十位显示有个位的阴影,非常感谢

楼主:
用的是两个锁存器

网友A:
可以先把位选关闭,送出段码,再打开相应的位选,再延时一会

网友B:
duan=leddata[j/10%10];这里改成P0=leddata[j/10%10];P0=0xff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把位选关闭,送出段码,再打开相应的位选,再延时一会

晚上试试

网友C:
当位选打开的时候,段选需要开这段,一定要关其他不需要亮的段。

网友D:
先把位选关闭,送出段码,再打开相应的位选,再延时一会

网友E:
可以在输入十位之前,不数码管端口全部关闭,延时一会,然后再输入十位的程序

楼主:
已经解决,再次多谢大家

网友F(2021-01-15):
思路:
第一步:先送段选0xff消隐
第二步:送位选,先送数据,再开锁存器
第三步:送段选,先送数据,再开锁存器

duan=0xff;   //消隐
duan=1;
duan=0;

P0=0xfd;   //送位选
wei=1;
wei=0;
duan=leddata[j/10%10];    //送段选
duan=1;
duan=0;
delay(1);

duan=0xff;   //消隐
duan=1;
duan=0;

P0=0xfe;      //送位选
wei=1;
wei=0;
P0=leddata[j%10];     //送段选
duan=1;
duan=0;
delay(1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