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rc 复位

楼主(2016-03-23):
我用STC89C52RC 通过PNP三极管集电极带固态继电器,继电器的触点端带220V电磁阀,实验过程中发现单片机莫名奇妙复位。单片机5V电源取自开关电源,哪位大神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。谢谢了

网友A:
上传一下你的实际电路图

网友B:
上传电路图分析分析。

网友C:
甩掉电磁阀,看是否复位,如果不复位,给电磁阀加保护电路;继续复位,给开关电源加大电容就好了。

网友D:
估计电源干扰。。。给单片机的电源滤波应该就好了

网友E:
电磁阀并联续流二极管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磁阀并联续流二极管了吗?

交流电磁阀需要并联二极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甩掉电磁阀,看是否复位,如果不复位,给电磁阀加保护电路;继续复位,给开关电源加大电容就好了。

我用的SMC交流电磁阀,自带RC吸收回路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SMC交流电磁阀,自带RC吸收回路。

先不用电磁阀,单片机还复位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交流电磁阀需要并联二极管吗

交流的不能简单地并联续流二极管。对浪涌电流不太容易处理。但是继电器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F:
电路图呢

网友C(2016-12-23):
引用 楼主:

我说的是排除法,跟自带不自带,没什么关系

网友G:
應該是開關電源動態響應不佳, 電壓下降太快, 在vdd並一顆10uF/10V/1206電容試試

网友H:
我来学习的的

网友I:
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

网友J:
有没有接二极管,怀疑是继电器产生的高压脉冲影响单片机

网友K:
电源干扰,发一下你的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