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单片机系统地工作中最小系统是外加led灯的状态

楼主(2016-03-23):
有谁知道单片机系统地工作中最小系统是外加led灯的状态

网友A:
什么意思,没有理解

网友B:
你的意思是用最小系统控制一个或多个led吗

网友C:
最小系统应该就加复位电路、晶振电路、vcc  gnd

网友D:
在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加一个2K电阻和一个LED吧??

网友E:
状态,是用程序来控制的,不管是最小系统还是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