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编程时能用正则表达式吗?

楼主(2016-03-23):
STM32编程时能用正则表达式吗?

网友A:
据我所知是不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据我所知是不能的

那象这样的网页,这是内容最多的时候,7行
内容为2-7行。
电脑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取出每行内容,STM32
有什么方法可以取出每行内容吗?谢谢

网友B:
不能的,keil 是编译器,不是系统。你可以自己把正则表达式写进你的程序,哈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的,keil 是编译器,不是系统。你可以自己把正则表达式写进你的程序,哈哈。。。

说的是用STM32编程能不能提取,就是不用电脑,只用STM32,能不能做到

网友B:
很肯定地告诉你,不能。正则表达式需要软件的支持,懂吧

网友C:
不可以的 目前做不到

网友D(2024-03-28):
引用 楼主:
说的是用STM32编程能不能提取,就是不玫缒裕挥肧TM32,能不能做到

stm32可以做到,51也可以。处理数据也是单片机的强项。

网友E:
网上搜索正则表达式语法解析器,并移植到单片机内即可。

网友F:
当然能了,我觉得你没理解到底它是干什么的,不过你问题很简单,正则概念是60年代引入计算机的,32可以碾压那时的计算机吧?

网友G:
用不了,编译器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