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的C语言代码

楼主(2016-03-23):
/*编写时间2016.2.9*/
#include <iom16v.h>
#include <macro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PC7_1 PORTC|=1<<7
#define PC7_0 PORTC&=~(1<<7)
#define PC6_1 PORTC|=1<<6
#define PC6_0 PORTC&=~(1<<6)

void m16_init()//单片机初始化
{
DDRA=0x00;
PORTA=0x00;
DDRB=0xff;
PORTB=0x00;
DDRD=0xff;
PORTD=0x00;
DDRC=0xC0;
PORTC=0x00;
}

void delay(uint ms)        //延时0.25ms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 i<ms; 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250; j++);
}

//AD初始化
void adc7_init()
{
ADMUX = 0x07;   //外部参考电源,右对齐选,择通道7
ADCSRA = 0x80;         //使能,转换器2分频IE=0
}

/*
uint16_t ADC_Convert(void)              // 得到AD结果
{
    uint16_t temp1,temp2;
    temp1=(uint16_t)ADCL;
    temp2=(uint16_t)ADCH;
    temp2=(temp2<<8)+temp1;
    return(temp2);
}
*/
uint ADC_Convert(void)
{
    uint i;
    uint ret;
    uint max_id, min_id, max_value, min_value;

    ADMUX  = (1<<MUX0);               // 外部参考电压,5通道
    ADCSRA = (1<<ADEN);               // 使能ADC,单次转换模式

    // 连续转换8次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ADCSRA |= (1<<ADSC);          //开始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while(ADIF==1)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ret = ADCL;
        ret |= (uint16_t)(ADCH<<8);
        g_aAdValue[i] = ret;            //单次
    }
    ret = 0;
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    ret += g_aAdValue[i];

    // 找到最大和最小值索引
    ret /= 7;
    max_id = min_id = 1;
    max_value = min_value = 0;
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g_aAdValue[i] > r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g_aAdValue[i] - ret > max_valu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ax_value = g_aAdValue[i] - ret;
                max_id = i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ret - g_aAdValue[i] > min_valu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n_value = ret - g_aAdValue[i];
                min_id = i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// 去掉第一个和最大最小值后的平均值
    ret = 0;
    for(i=1;i<8;i++)
    {
        if((i!=min_id) && (i!=max_id))
            ret += g_aAdValue[i];
    }
    if(min_id != max_id)
        ret /= 5;
    else
        ret /= 6;

    ADCSRA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ADC

    return ret;
}

void Process(uint16_t i,uint8_t *p)
{
    p[0]=i/1000;
    i=i%1000;
    p[1]=i/100;
    i=i%100;
    p[2]=i/10;
    i=i%10;
    p[3]=i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uint16_t ret;
    m16_init();
    adc7_init();//就是这里卡住了  不往下执行了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ret = ADC_Convert();
        //i = (i*5.0/1024)*1000;    // 此处浮点也,MCU开支可不小!
        ret *= 4.88;            // 输出原值
        Process(ret,Data);
        Display(Data);
    }
    return 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