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们 这是什么情况啊??

楼主:
网上下载的工程文件打开后就是这样了。我用的是KEIL5.16,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?求大神帮帮忙

网友A(2016-03-23):
非版本问题,要求你输入文件,点击Target1下的第一项,再点击第三项然后输入与上述相同的文件即可。如不习惯可选中文版。

网友B:
你没有加入STC的设备文件。KEIL没有带,你把设备改成AT89C52

网友C:
你需要安装keil for C51  然后用STC的下载器软件,里面有个导入keil内核。。导入一下就好了

网友D:
没有导入stc的设备而已,这不影响使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