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桥式电路未给电的情况下就有电压差

楼主:
我按书上的电路图连了个桥式电路。运行的时候发现没给点的情况下电机两边就有电压差,导致电机开始转,如图;怎么解释这一现象?小白一枚。

网友A(2016-03-23):
你在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哪里有错误导致线路出现压差,重点看晶体管。

网友B:
Q3 Q7 是不对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在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哪里有错误导致线路出现压差,重点看晶体管。

恩恩,谢谢

网友C:
恩恩。我试试。谢谢

网友D:
静态电压不对称,需要对三极管参数调整。

网友E:
不需要自己搭这些东西啦,直接用一块L298N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需要自己搭这些东西啦,直接用一块L298N就行了

嗯嗯,我试试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需要自己搭这些东西啦,直接用一块L298N就行了

可以啦。能正反转啦。L298N好用的很

网友E:
这些电路有分立元件搭起来可能会因为元件差异而导致难以调试,所以能用集成模块就尽量用集成模块吧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些电路有分立元件搭起来可能会因为元件差异而导致难以调试,所以能用集成模块就尽量用集成模块吧~

恩恩。学到新招式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