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示“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将会丢失”,STC-ISP烧录程序到单片机的时候

楼主(2016-03-23):
我用STC-ISP烧录程序到单片机的时候,提示“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将会丢失”,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常烧录呢?谢谢指点!

网友A:
楼主你的hex文件多大呢?

网友B:
换块容量大一点的芯片或优化一下程序

网友C:
超出范围,需要重新进行生成范围内的hex

网友D:
换芯片。。。你用89c51去下载10k的程序,那是肯定不行的嘛,你可以试试在 options for target ———target ——memory mode 中选择 large 或者 compact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