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P LPC1768 Error: L6915E:Library reports error: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...

楼主(2016-03-23):
.\output\LPC1768_APP.axf: Error: L6915E: Library reports error: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, but a semihosting fgetc was linked in
只是因为程序中加入了char c; c=getchar();
去掉getchar();就没这个错误了,有人遇到过吗,该怎么解决,求指点,谢谢。

网友A(2020-05-25):
同问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B:
老哥解决了么

网友C(2021-08-11):
在重定向文件里加
_ttywrch(int ch)
{
        ch = ch;
}

或者勾选“Use MicroLIB”

网友D:
别用getchar不就行了吗?semihosting太慢了,我都是用jlinkrtt取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