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HS1101湿敏电容置于NE555P振荡电路中求湿度值

楼主(2016-03-23):
将NE555输出到单片机的计数器T1中,定时器T0 每秒读取脉冲,测的频率一直不稳定 ,在3000到5000跳动。 请问是什么原因,有做过的,能否附上HS1101置于NE555中电路图,和测量计算湿度的程序,感谢!

网友A:
先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测试一下ne555的输出频率,看是否准确,看后一步步的排查原因,另外本来有测频率的程序,在51黑电子论坛搜索一下即可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测试一下ne555的输出频率,看是否准确,看后一步步的排查原因,另外本来有测频率 ...

没有示波器。。我再换个精密的电阻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