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t stop =1 问下if(stop)是不是等同于if(stop =0)

楼主(2016-03-24):
定义一个,bit stop = 0; 如果在函数里用到,就像这样,

if(stop)
     stop = 0;
else
     stop = 1;

if(stop)是不是等同于if(stop =0)   ???

那整个句子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不是,判断stop是否等于1

网友B:
等于 if (Stop!=0)

网友C:
如果bit stop =0;则if(stop)相当于if(假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判断stop是否等于1

那改一下上面定义那个,像bit = stop = 1;
if (stop)是不是还是判断是否等于1呢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改一下上面定义那个,像bit = stop = 1;
if (stop)是不是还是判断是否等于1呢?

改一下不对,bit是变量类型,不能用等于,if(语句1)这个关键词是判断括号内的语句1是否为真,如果为真就执行下面函数,else是另外一个关键词了,在这里语句1如果为0就是假,不为0就是真(切记不为0),所以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hi等同与if(!stop==0),在你的贴子中有个错误,就是if(stop=1),一个等号为赋值语句,也就是把1先给stop,然后在判断stop是否为真。两个等号是逻辑判断,也就是!stop==1这个语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嗯,也就是要明白逻辑的真和假,数值的0和1,实际是不一样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那改一下上面定义那个,像bit = stop = 1;
if (stop)是不是还是判断是否等于1呢?

我刚才回复了,还需要审核,希望看到能帮到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改一下上面定义那个,像bit = stop = 1;
if (stop)是不是还是判断是否等于1呢?

不管改成什么,if语句都是判断括号里是否等于1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管改成什么,if语句都是判断括号里是否等于1

具体来说是判断是否为真,比如判断if(i==8),就是判断i=8是否为真。虽然真就是1,假就是0

网友E:
你的定义有误,你的判断表达式 不能 和 语句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