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231: 'INT0': redefinition 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报错,帮忙看一下

楼主(2016-03-24):
void INT0() interrupt 1
  {
         int i=200;
            led7=1;
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 IE=0;
         led7=0;
         IT0=0;
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EA=1;

  }

外部中断.C(14): error C231: 'INT0': redefinition
外部中断.C(23): error C231: 'INT0': redefinition

网友A:
'INT0': redefinition 重复定义了,肯定是这个函数写了2次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包含在头文件的定义的吧,你的头文件重复包含了

网友C:
重复定义,可以用搜索的办法去找,也可以不用找,直接把中断的名称修改就好了。

网友D:
外部中断0一般是interrupt 0吧。interrupt 1是定时器0。

网友E:
重复定义了

网友F(2017-06-06):
因为在reg51.h这个头文件里面已经有了一句sbit INT0  = P3^2;

网友G:
INT0 是系统文件里已经定义了,相当于系统保留字。
这样改:INT0 改成INT_0
void INT_0() interrupt 1
  {
         int i=200;
            led7=1;
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 IE=0;
         led7=0;
         IT0=0;
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EA=1;

  }

网友H:
在头文件中,#include <reg51.h> 已包含INT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