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+LCD液晶显示距离=arduino

楼主:
#include <Wire.h>
#include <LiquidCrystal_I2C.h>

#include "SR04.h"
#define TRIG_PIN 2
#define ECHO_PIN 3
SR04 sr04 = SR04(ECHO_PIN,TRIG_PIN);
long a;
LiquidCrystal_I2C lcd(0x27,20,4);
void setup() {
   Serial.begin(9600);
   Serial.println("Example written by Coloz From Arduin.CN");
   delay(100);

    lcd.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the lcd
  lcd.backlight();
}

void loop() {
   a=sr04.Distance();
   Serial.print(a);
   Serial.println("cm");
   delay(100);
    lcd.setCursor(9, 1);
    lcd.print(a);
    lcd.print("cm");

}

网友A(2016-03-24):
库文件 附加上了

库文件

网友A:
有图 有真相

新建位图图像

网友B(2017-05-10):
液晶屏是怎么连接的呢?

网友C(2017-06-26):
同求液晶屏连接~

网友D(2017-10-22):
浪费了5黑币,程序编译错误

网友E(2017-12-15):
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专科组有这样的一个应用设计题目,但从全国做的来看,都不是很理想!!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F:
液晶屏连线  也放出来啊

网友F:
期待屏连线  一起 上

网友G(2018-12-04):
请问一下,有显示频的接线图么?

网友H(2019-02-27):
I2C  两脚接 A4 A5

网友I(2021-03-08):
程序不完整吗?

网友J:
要带I2C的1602才能用

网友I:
编译不过啊!

网友K:
求分享一下显示的接线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