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有关功放的问题,从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程序是自带的还是自己写的

楼主(2016-03-24):
还是有关功放的问题,求详细解说,比方说我用IC芯片,通过麦克风(声音采集器),采集模拟信号,送入IC芯片,启动IC芯片中的程序,对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,(在这个从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过程中,转换程序是在芯片上自带的,还是可以自己编写的??),然后通过IC芯片运算加入效果,(如果不需要特殊效果,直接进入逆转换进入模拟电路输出),逆转换,通过喇叭就结束了。这样理解对不对?
还有就是我用模拟信号的控制元件能控制数字电路的信号么??

网友A:
声音的采集,这个一般情况下是用专用芯片来实现的,里面已经固化了程序,那些hifi设备用的芯片都是非常昂贵的,如果是自己编程的话肯定达不到那个效果。

网友B:
用模拟信号可以控制数字电路,当然要自己编写了。

网友C:
这个转换,如果要求高保真的话,AD转换的位数和速度要求挺高的。还是用专业芯片吧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