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伺服基础知识问答

楼主(2016-03-24):
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转动一定角度,现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,希望各位指教一下,小弟是新手,初次接触单片机。
1.伺服电机都带有伺服驱动器,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需要伺服驱动器吗?
2.怎么给伺服驱动器发送脉冲信号,是计数器吗?我准备用脉冲+方向的控制方式。在此处定时器的意义是干什么?
3.转动角度的数组是怎么得到的?
4.单片机中焊接一个ULN2003A芯片,是否就不需要伺服驱动器?
谢谢大家,问题有点多,勿嘲笑。

网友A:
需要伺服驱动器,单片机,就是控制I/O口,控制时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伺服驱动器,单片机,就是控制I/O口,控制时序,

谢谢,可以说说ULN2003A芯片各引脚代表什么吗?怎么和伺服驱动器接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