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中怎么设置12V的电源??

楼主(2016-03-24):
proteus中怎么设置12V的电源??

网友A:
直接双击电源改成+12V就好了吧

网友B:
选中battery打开属性更改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双击电源改成+12V就好了吧

不能吧,我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中battery打开属性更改电压

大神啊,肯定是资深前辈啊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双击电源改成+12V就好了吧

有专门用的battery电池原件

网友C(2017-12-31):
之前搞过,好像不怎么行

网友D:
使用激励源,选择直流12V。

网友E(2018-04-29):
design->configure power rails.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设置想要的电源

网友F:
选中battery打开属性更改电压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G:
直接双击电源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