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改程序 按一个键,第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个数,第二次按键,保留第一个数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code DSY_COD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f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uchar Pre_KeyNo=16,KeyNo=16;
uchar q,t,f,j,l;
void DelayMS(uint x)
{
uchar i;
while(x--) for(i=0;i<120;i++);
}
void Keys_Scan()
{
uchar a;
P1=0x07;
DelayMS(1);
a=P1^0x07;
switch(a)
{
  case 1:KeyNo=0;break;
  case 2:KeyNo=1;break;
  case 4:KeyNo=2;break;

}
P1=0x38;
DelayMS(1);
a=P1>>3^0x07;
switch(a)
{
  case 1:KeyNo+=0;break;
  case 2:KeyNo+=3;break;
  case 4:KeyNo+=6;break;

  }
}

void main()
{
  P0=0xff;P1=0x38;
  while(1)
{
  if( P1!=0x38)
   {
    l=0; DelayMS(1);
    l++; DelayMS(1000);

   }

   P1=0x38;
   if(l=1) Keys_Scan();

   {

    P2=0x01;q=KeyNo;
    P0=~DSY_CODE[q];
    Pre_KeyNo=KeyNo;
    DelayMS(100);
    }

   if(l=2) Keys_Scan();
  {
  P2=0x02; t=KeyNo;
  P0=~DSY_CODE[t];
  Pre_KeyNo=KeyNo;
  DelayMS(100);
     }
  if(l=3) Keys_Scan();
  {
   P2=0x04; f=KeyNo;
   P0=~DSY_CODE[f];
   Pre_KeyNo=KeyNo;
   DelayMS(100);
  }
  if(l=4) Keys_Scan();
  {
   P2=0x08; j=KeyNo;
  P0=~DSY_CODE[j];
  Pre_KeyNo=KeyNo;
  DelayMS(100);
  }
}
}

网友A(2016-03-25):
要实现,按一个键,第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个数,第二次按键,保留第一个数,在第二个数码管处显示数字,一直到第四个数码管,类似手机键盘录入,,有大神会的给我该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实现手机键盘录入功能。有会的帮忙改一下,,谢谢,,

网友B(2019-04-05):
可以对照天祥书上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