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系列单片机红外解码程序

楼主(2016-03-25):
使用于蓝桥杯金塞板

stc15单片机红外解码部分程序预览:
#include "Ir_Process.h"

uchar Ir_Time, Start_Flag, Bit_Num, Ir_Ok, Ir_ProsOk;
uchar Ir_Data[33], Ir_Code[4], Disp_Num[8];

void ULN2003(void)
{
        Relay = BUZZ = 0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继电器和蜂鸣器
        HC138(3);
        P0 = 0xFF; HC138(0);        //熄灭LED
}

void Init_INT0(void)        //INT0初始化
{
        IT0 = 1;   //INT0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0 = 1;   //INT0允许
        EA = 1;
}

void Init_T2(void)        //T2初始化
{
        AUXR &= ~0x04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为12T模式
    T2H = (65536 - 236)/256;        //初始化计时值
    T2L = (65536 - 236)%256;
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开始计时
    IE2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2中断
    EA = 1;
}

void Ir_Pros(void)         //红外处理
{
        uchar Num, i, j, k = 1;
        for(j = 0; j < 4; j++)                //用户码16位、数据码8位、数据反码8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  //一个数据八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 Num >>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_Data[k] > 6)        //0码:0.56ms高电平+0.56ms低电平;1码:0.56ms高电平+1.685m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56/0.256=4.4; 2.245/0.256=8.8。所以大于6为1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 Num | 0x80;        //低位在前,提取4个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r_Code[j] = Num;        //为十六位二进制数
        }
        Ir_ProsOk = 1;
}

void Ir_Disp(void)         //红外码转换,准备送数码管显示
{
        Disp_Num[0] = Ir_Code[0]/16;
        Disp_Num[1] = Ir_Code[0]%16;
        Disp_Num[2] = Ir_Code[1]/16;
        Disp_Num[3] = Ir_Code[1]%16;
        Disp_Num[4] = Ir_Code[2]/16;
        Disp_Num[5] = Ir_Code[2]%16;
        Disp_Num[6] = Ir_Code[3]/16;
        Disp_Num[7] = Ir_Code[3]%16;
}

void INT0_ISR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if(Start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r_Time > 32 && Ir_Time < 63)         //在8~16ms之间,为引导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Ir_Data[Bit_Num] = Ir_Time;
                Ir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Bit_Num++;
                if(Bit_Num == 3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Ok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Start_Flag = 1;
        }
}

void T2_ISR(void) interrupt 12
{
        IE2 &= ~0x04;    //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,可先关闭中断,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
        Ir_Time++;
        IE2 |= 0x04;     //然后再开中断即可
}

网友A(2018-03-13):
正在做红外遥控的学习,,收下,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