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关于51单片机串口通信,汉字显示乱码问题

楼主(2016-03-25):
用51单片机写了一个单片机给PC发送数据的程序。发送的是一段汉字,前一半的汉字显示正常,后一半的汉字显示为乱码。代码如下:
#include<reg51.h>
void uartconfig();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c) ;
unsigned char dat[26]="小明是仇桥镇三门村六组人士";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artconfig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dat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50);
         }
}
void uartconfig()
{
        SCON=0x40;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PCON=0x80;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TH1=0xf3;
        TR1=1;
}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c)
{
    unsigned char a, 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;c>0;c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a=130;a>0;a--);
}
显示的结果见附件

网友A:
这是keil 的问题。有一个补丁可以解决。
汉字库中每个区中都有一个字,区位码的低位字节是“FDH”的,被KEIL过滤掉了。如“三”、“电”、“庚”等等。
也可以直接用这些字的区位码,而不用汉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keil 的问题。有一个补丁可以解决。
汉字库中每个区中都有一个字,区位码的低位字节是“FDH”的,被KE ...

谢谢说明,确实是那个问题。不过网上的晓奇的补丁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不了,一直是c51.exe haven't chang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