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里面是怎么样的,你知道吗

楼主(2016-03-25):
摘要

买电脑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是快,而快慢与否由DDR决定,今天我们详细介绍DDR时序电路与连线拓补。

买电脑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是快,而快慢与否由DDR决定,自从上一篇文章介绍完各种类DDR的特性功能后,今天我们详细介绍DDR时序电路与连线拓补。

图1 DDR4

一、时序关系

SDRAM、DDR、DDR2、DDR3、DDR4的读写时序整体类似,区别在于间隔时间、命令形式、有新增功能等。

以图表的形式说明内存读写时序关系。

CK/CK#:时钟信号,地址和命令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有效,数据信号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效。

R:表示读命令;

W:表示写命令;

A:表示地址命令,包括行地址、列地址、块地址、块组地址;

D:表示数据,包括数据和数据选通信号;

AL:命令之间的间隔时间,每类芯片的间隔时间是不同的,以时钟的个数为单位;

CL:读的数据从内部存储单元到数据总线的时间,即数据潜伏期;

CWL:写数据时的延时,要比CL短的多。

下面的几个表,行数都一样,第一行表示时钟信号;第二行表示命令信号;第三行表示数据信号;第四行表示第一个读/写命令发出后的时间间隔情况;第五行表示第二个读/写命令发出后的时间间隔情况;第六行表示第三个读/写命令发出后的时间间隔情况;

内存芯片的操作时序很多,如普通读或写时序、突发读或写时序、读后接着读时序,读后写时序、多功能寄存器设置操作时序、校准时序等等,现在仅仅以突发的读写时序为例说明内存的一般性操作时序。

无间隔的连续突发读时序如表1所示,突发长度为4。数据是连续输出的,每4个字节需要一个潜伏期CL。

表1 无间隔的突发数据读操作

有一个时钟周期间隔的突发读操作如表2所示,每四个数据中间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。如果读命令有两个时钟间隔,数据中也有两个时钟间隔。

表2 有一个时钟间隔的突发数据读操作

无间隔的连续突发写操作如表3所示,突发长度为4,数据连续输入到内存中,CWL的时间间隔一般是1~2个时钟周期。

表3 无间隔的突发数据写操作

有一个时钟间隔的突发写操作如表4所示,同读操作一样,每四个数据中间有一个时钟间隔,如果是写命令有两个时钟间隔,则数据中间也有两个时钟间隔。

表4 有一个时钟间隔的突发数据写操作

二、连线拓补

1、型走线结构

T型走线拓扑结构如图所示,一个内存控制器上挂载4个内存芯片。

图2 T型走线拓扑

T型结构的走线,每条线的臂长相等,保证信号同时到达终端芯片。

2、Fly-By走线结构

Fly-By型走线拓扑,一个内存控制器上挂载4个内存芯片,如图所示。

图3 Fly-By型走线拓扑

Fly-By结构,走线简单,按照就近原则连线,数据线的走线与其他三类不同,每个DDR芯片的数据端直接连接到控制器上。Fly-By结构的走线有它的适用条件,DDR控制器和内存芯片必须支持读写平衡,如果芯片不支持读写平衡,就不能用Fly-By结构的走线。

3、信号相位差与PCB走线长度差

由于信号频率非常高,电磁波在PCB板中的传播速度就不能忽略其影响。

以美光的DDR4 SDRAM MT40A系列为例:
0.625ns @ CL=22(DDR4-3200)-062E

数据速率3200Mbit/s DQS信号频率fDQS=1600MHz,TDQS=625ps
Tr=360ps或电平上升斜率:18V/ns

电平门限:直流>=0.84V <=0.36V
上升时间:26.67ps
高电平持续时间:285.83ps
交流>=0.96V <=0.24V
上升时间:40.00ps
高电平持续时间:272.5ps V=600ps/inch
允许的最大相位偏差时间:259.16ps/232.5ps
允许的最大PCB板的线长偏差:0.432inch/0.3875inch

这个计算存在几个问题,抖动、等未考虑在内,实际中的线长偏差要比这里计算出来的值小。

允许线长偏差有几种,要区别对待,如时钟线和控制线、地址线的偏差;时钟线和数据线之间的偏差;数据选通信号线与数据线的容许偏差等,具体的设计要参考芯片手册的推荐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