仍在连接中, 请给 MCU 上电...关于STC_ISP烧录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25):
我是用89c52核心板和USB转TTL小板往单片机中烧写程序,是不是小板上的TXD接单片机RXD,RXD接单片机TXD,小板的地接单片机的地,小板的vcc接单片机的vcc。需要冷启动先把vcc断开,点击下载程序后接着把vcc连上,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成功,是不是步骤不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,显示:
Chinese:正在尝试与 MCU/单片机 握手连接 ...
Chinese:连接失败,请尝试以下操作:
1.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,点下载按钮,再给单片机上电
2.停止下载,重新选择 RS-232 串口, 接好电缆
3.可能需要先将 P1.0/P1.1 短接到地
4.可能外部时钟未接
5.因 PLCC、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,请
   调整参数
6.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-ISP.exe 软件
7.若仍然不成功,可能 MCU/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,
   或需退回升级,或 MCU 已损坏
8.若使用 USB 转 RS-232 串口线下载,可能会遇到不兼容
   的问题,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-232
   串口线

仍在连接中, 请给 MCU 上电...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

接口ude问题,换一个接口

楼主:
为什么我把vcc拔下来后,用电表测单片机的vcc端还有2v的电压,核心板上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我把vcc拔下来后,用电表测单片机的vcc端还有2v的电压,核心板上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

这是USB过去的电,没事的。你看看你的硬件电路,主要看晶振是否接触良好。

网友C:
你拔的时候把四根线全拔了吧,RXD TXD也是有电压的

网友D:
我做的USB转TTL小板,小板上的TXD接单片机TXD,RXD接单片机RXD 能下载程序,试试

网友E(2016-05-21):
你弄好了没 我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F:
去设备管理器看看是com几。就选几。

网友G(2016-10-10):
晶振接好,可能是你的烧录软件版本太低了,下一个最新的试试,我的也是这原因,换一版本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