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STM32 FLASH编程应用相关的话题

楼主(2016-03-26):
    近日在STMCU社区见到有人发帖咨询有关STM32 FLASH编程的问题,大意如下:

“下面代码是stm32F1库函数中对flash写入一个字的函数部分,其中在给用u32表示的地址address赋值时,通过_IO uint16_t*)将Address强制转换成了一个16位数的地址。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转成16位的。实验改成32位后发现写入flash又不成功。很不理解,这是为什么?”

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Word(uint32_tAddress, uint32_t Data)

{

 FLASH_Status status = FLASH_COMPLETE;

  __IOuint32_t tmp = 0;

 assert_param(IS_FLASH_ADDRESS(Address));

#ifdef STM32F10X_XL

 if(Address < FLASH_BANK1_END_ADDRESS - 2)

  {

   status = FLASH_WaitForLastBank1Operation(ProgramTimeout);

   if(status == FLASH_COMPLETE)

    {

     FLASH->CR |= CR_PG_Set;

        *(__IO uint16_t*)Address =(uint16_t)Data;  //!!!质疑语句

     status =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(ProgramTimeout);

          ……

    印象中经常有人在做FLASH编程过程时出现类似发帖者谈及的问题。集中在两方面,第一是C语言相关知识,第二是STM32 FLASH编程方面的规则要点。

    C语言应用方面,有人在做FLASH编程时出现有关数据对齐、指针加减计算误解【本质还是对齐】等问题。具体体现在赋值时左右两边数据类型不一致;对指针P++的地址变化步长理解有误。比如定义uint32  * p 时,P++的地址变化步长为4 Byte,当定义uint16  * p 时,P++的地址变化步长则为2 Byte 时而误以为是1诸如此类。当然这些也没啥难的,用几次就好。尤其有些人是从8位汇编指令转到C这边可能有点陌生也正常。

    发帖者的疑问是很不理解_IO uint16_t*Address这个操作,认为将Address强制转换成了一个16位数的地址

    其实这是个误解,*(__IO uint16_t*)Address只是Address强制转换为一个指针,该指针指向的数据对象为 uint16_t,并非Address转成16位了Address本身数据类型并未变。

    另外,当他把*(__IO uint16_t*)Address改成*(__IO uint32_t*)Address 时,发现FLASH编程失败。这是因为STM32F1系列芯片FLASH编程时一次只能半字写入,即每次只能写一个16位数据,不支持一次写32位。关于这点STM32各系列间有些差异,在做各系列间的代码移植涉及到这部分时要注意。比方STM32F1支持半字写入,STM32L1系列支持程序代码的字写、半页写,STM32F4系列支持程序代码的字节、半字、字、双字的写入。具体的细节各个系列的FLASH编程手册里有详细描述。

    顺便提下,各STM32系列除了各自有份外设功能和寄存器描述的参考手册【referencemanual】外,还有两个编程手册Programmingmanual,一个基于FLASH的编程手册,该手册重点介绍FLASHEEPROM编程细节。另一个是基于内核的编程手册,里面主要介绍CORTEX各内核框架、汇编指令、中断、调试等内容的介绍。

    我们知道FLASH编程除了常规数据写入外还有擦除动作,这个擦除动作都是按页来进行。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芯片间的FLASHPAGE大小可能不一样,在STM32不同芯片间做代码移植且涉及到这部分时也要注意。不然可能会发生这里能擦那里擦不掉的现象,当然这时候程序员往往还不知晓此处差异,还一个劲地往的地方找原因。

总之,上面提到的这些小细节、小知识点,当你不知晓或者无视它们时,有时还是挺整人耗时的。分享出来希望大家在产品应用开发过程中多些顺畅,少些折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