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两个行程开关,怎么能够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

楼主(2016-03-26):
只有两个行程开关,怎么能够实现 直流电机 正转---反转--正转---反转---停?51程序怎么写?

网友A:
把行程开关当按键用,当左边碰到行程开关单片机接收到低电平,就控制电机反转,当右边碰到行程开关,单片机右一个低电平,单片机控制电机反转,周而复始,用定时器控制电机的运行时间,假如到了预定的时间单片机就控制电机停止。

网友B:
把行程开关当作转换条件,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。

网友C:
用单片机+L298N,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行程开关当按键用,当左边碰到行程开关单片机接收到低电平,就控制电机反转,当右边碰到行程开关,单片机 ...

这样是不准确的,假如速度变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行程开关当作转换条件,这样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。

停不下来的

网友B:
程序里面可以计数,计量翻转的次数来关闭电机,这个程序里可以实现

网友D:
Proteus虚拟仿真见张志良主编的《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——基于Keil和Proteus》(机械工业出版社)

网友E:
步进电机的话应该比较好处理,行程开关当做正反转信号采集输入

网友B(2016-12-23):
检测到信号,就stop,很简单啊

网友F:
很容易啊

网友G:
.......打死建档立卡圣诞节阿什利老实交代垃圾拉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