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点,做的简单循迹小车上电后总是原地打转

楼主(2016-03-26):
新人求指点,做的简单循迹小车上电后总是原地打转,电机反接也试过,换了个小车直走测试程序,仍然原地打转怎样让两个电机转速一样(两个使能端用跳线帽短接的)

谢谢!

网友A(2018-03-16):
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B(2019-11-23):
不懂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懂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

我前两周刚解决了一个小朋友的循迹车问题;
考虑两点:1.看是不是两个调速电阻的阻值匹配不,自己调整使之在没有接受到红外信号(也就是手拿着,不要让他循迹)时转速相同。
2.在第一步已经OK的情况下,放在它配备的循迹图(自己画的有可能不行),如果还在打转,那么就是两个检测器的问题,调速一下感应的角度,若再是不行,那么直接网上淘个红外,10个才不到5块钱。

网友D:
让两个电机转速一样就调PWM啊,什么?你不知道哪个快?光电检测啊

网友E:
可以买一个驱动芯片,直接解决问题,不用芯片舵机的停止,转动都需要自己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