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讲机硬件部分设计

楼主(2016-03-26):
第三章 硬件部分设计
3.1 设计方案
3.1.1 电气指标参数
对于对讲机的设计,需要明确完成的电气指标参数,具体如表3-1所示。
表3-1 对讲机电气指标参数

序号

参数名称
具体指标
1
工作模式
半双工
2
工作电流
不超过1A
3
工作电压
DC9V-12V
4
发射功率
3.5W
5
调制模式
调频
6
频偏误差
+3.5kHz
7
音频功率
不低于300mW
8
天线样式
橡胶天线
9
话筒阻抗
高阻抗
10
音频输出功率
200mW
3.1.2 电路原理图
电路原理图参见附件一。
3.2 接收电路设计
3.2.1 输入选频网络
输入选频网络的主要功能是选择输入的频率,也就是确定接收所需要的频率,同时还需要对接收信号的幅度进行处理。图3-1就是从电路原理图中筛选出来的输入选频网络电路。根据电路可知,信号在进入天线以后会通过L1、C70、L2、C72组成的滤波网,对其进行过滤,过滤掉杂波[24]。然后通过Q1进行阻抗之间的变换,使得天线和整个电路的阻抗能够完全匹配,经过处理后再通过L6、L7、R1组成的选频网络,选择本次接收所需要的频率信息。
图3-1 输入选频网络电路
3.2.2 高频选频放大器
高频选频放大电路主要采用的是Q7放大管来完成和实现的[25],主要的作用是提高放大器产生的增益,整个电路利用一个高频选频放大器将电阻、电容全部融入进去来实现对高频电路的选频和放大,通过信号的整合和调整,能够使得电路的性能稳定。高频选频放大器电路的原理如图3-2所示。
图3-2 高频选频放大电路
3.2.3 混频电路与本振电路
混频和本振电路是联系在一起的,二者主要是将高频输入的信号进行频率混合和变换,通过电路的变换作用将高频信号降低为中频信号[26],但是中频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和传输方式都和高频信号是一样的。由于高频信号的中心频率高、频带宽,通过电容过滤以后会产生失真现象[27]。利用混频和本振电路处理以后使得中心频率降低、频带变窄,那么利用电容过滤以后失真的情况就会小很多。混频电路中的场效应管使用3SK122来完成[28]。根据上述分析,可以确定混频和本振电路的原理如图3-3所示。
图3-3 混频电路和本振电路
3.2.4 二混频、限幅中放、鉴频电路
二混频、限幅中放、鉴频电路都是基于MC3361实现和完成的电路,该电路能够完成信号的混频、振荡、限幅中放、鉴频、缓冲低放等多种功能[29],是发射功能的核心,在MC3361没有出现以前,这三部分电路需要分步设计,设计过程复杂,由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,可以利用MC3361来完成这三部分的功能,虽然主要的电路能够完成,但是可以发现需要有诸多的元件来配合MC3361来进行处理和运行。根据上述分析,可以确定二混频、限幅中放、鉴频电路的原理如图3-4所示。
图3-4 二混频、限幅中放、鉴频电路
3.2.5 静噪电路
我们可以分析MC3361芯片发现,该芯片的外接引脚中需要增加静噪电路,主要的目的是消噪。由于MCC3361提供了外接单元来接入器件控制静噪的功能,我们可以接入R23、C62、R53、C108组成滤波电路,对产生的信号进行滤波,滤波以后的电路静噪良好,为了更好的静噪,本次设计中可以将LM386组成的功放电路断电,进而实现静噪的功能。
3.2.6 音频功放电路
音频功放电路是以LM386芯片为核心来完成和实现的,该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将小信号进行功率放大,由于经过处理后的信号会造成电压幅度小、信号较弱,如果这种信号直接进入扬声器中,用户很难听得到声音。而LM386芯片能够将信号放大处理,可以在有效范围内使得电压的增益最高增大到200倍[30],这就大大满足了用户的需求。根据分析,可以绘制出音频功放的电路如图3-5所示。
图3-5 音频功放电路
3.2.7 直流稳压源电路
由于锂电池在使用的过程中电量不断被消耗,消耗到一定程度电压就会下降,不能驱动电路正常工作,如果增加直流稳压电路,使得在一定范围内电压虽然下降到一定程度,但是还可以稳定到正常工作的状态。由于系统电路对于稳压的精度要求不高(正常工作为9V),我们可以设定在7V以上都需要稳定到9V,这也能够使得系统稳定工作。直流稳压源电路如图3-6所示。
图3-6 直流稳压电路
3.3 发射电路设计
3.3.1 话筒放大器电路
话筒放大器电路是发射电路需要设计的第一个环节,在该电路当中,主要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,并对电信号进行适当地放大,放大后的电信号能够满足传输的有效值,并能在通讯过程中很好地进行传输。放大利用放大器来完成,放大过程中采用电阻和电容进行耦合,VR1是负载电阻,通过调整VR1的阻值来确定放大的倍数,根据分析可以绘制出话筒放大器电路如图3-7所示。
图3-7 话筒放大器电路
3.3.2 晶体调频震荡兼三倍频电路
该部分电路是发射电路的重点,主要提供基准频率的信号源参数,同时完成信号的调制工作。我们可以绘制出晶体调频震荡兼三倍频电路的工作原理如图3-8所示,根据原理可以发现以Q10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谐振网络,其中Q10相当于高值的电感,分析电路结构可以发现它和三点式的震荡电路是比较类似的,利用该电路调整中心频率值f0,就能够完成对调制电压的控制,进而提高输出电压的幅度,完成倍频电路的功能。
图3-8 晶体调频震荡兼三倍频电路
3.3.3 高频谐振放大器与激励放大器电路
在信号处理之后,由于对信号进行了重新的调制,这个信号就会以电信号的形式出现,而且电信号非常微弱,能够满足发射的要求。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信号的幅度很小,能够传输的距离也是非常小,那么就必须对信号进行放大后传输,这就需要设计高频谐振放大器和激励放大器电路。其中高频谐振放大器电路使用甲类工作方式,这是由于电信号微弱的原因,放大以后利用激励电路进行处理,使得信号处于丙类的状态,通过上述处理以后信号就能以较大的功率发射出去,完成信息的传送。根据分析可以绘制出该部分电路图如图3-9所示。
图3-9 高频谐振放大器与激励放大器电路
3.3.4 末级谐振功率放大器与输出滤波网络
上述工作完成以后还需要对信号再次进行放大处理,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信号传输到天线当中,进而能够向外部发射信号。为了保证输出有效,使用Q11作为放大器来进行处理,保证输出的信号具有较大的功率和电流,能够完成信号的发射。根据分析可以绘制出该部分电路图如图3-10所示。
图3-10 末级谐振功率放大器与输出滤波网络

网友A:
楼主能上传一下文档吗?有很多图片不显示

网友B(2016-09-19):
有很多图片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