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码管闪烁

楼主(2016-03-26):
数码管动态扫描时间哪怕是几十ms一样会闪烁,可能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啊?我数码管显示程序是在定时中断里的程序是这样的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unt1,count2,data1,data2;
        count1=time%10;
        count2=time/10;
        data1=(time+2)%10;
        data2=(time+2)/10;
        if(green1==1)
        {
        p22=0;P0=led[count2];delay1ms(5);p22=1;
        p23=0;P0=led[count1];delay1ms(5);p23=1;
        p24=0;P0=led[data2];delay1ms(5);p24=1;
        p25=0;P0=led[data1];delay1ms(5);p25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green2==1)
        {
        p22=0;P0=led[data2];delay1ms(5);p22=1;
        p23=0;P0=led[data1];delay1ms(5);p23=1;
        p24=0;P0=led[count2];delay1ms(5);p24=1;
        p25=0;P0=led[count1];delay1ms(5);p25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yellow1==1)
        {
        p22=1; p23=1;
        p24=0;P0=led[count2];delay1ms(5);p24=1;
        p25=0;P0=led[count1];delay1ms(5);p25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yellow2==1)
        {
        p24=1; p25=1;
        p22=0;P0=led[count2];delay1ms(5);p22=1;
        p23=0;P0=led[count1];delay1ms(5);p23=1;
        }
}

void dispaly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if(green1==1) display(nb-t1);
        if(green2==1) display(dx-t1);
        if(yellow1==1|yellow2==1) display(t1);
        if(sos==1) display(t1);
}

网友A:
定时中断内不要搞长码?不然下次中断来前,原中断没有完成,会类积的,,,这会造成后中断失败,,

网友B:
建议闪烁函数不要用中断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