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作 ds1302时钟芯片 ,当按键按下时秒位是应该暂停的,但是没有;代码如下

楼主(2016-03-2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 == 1)                //进入秒调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e,0x00);//去除写保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data[6] = ((time_data[6]+1)>>4)*10+((time_data[6]+1)&0x0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data[6] >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data[6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data[6]=time_data[6]%10 + time_data[6]/10*1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1302(0x80,time_data[6]);// // 写入到分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还没用过ds1302,但是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让显示暂停,需要控制显示更新模块停止即可,你这里并没有控制显示的程序啊,

或者你的意思是ds1302去除写保护 时间会自动停止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用过ds1302,但是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让显示暂停,需要控制显示更新模块停止即可,你这里并没有控制显示 ...

这个芯片很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