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调试没问题,但是跟预想的功能不一样中断没起作用,程序和连线图都贴上来,求解答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ni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DutyCycle 200
sbit R=P2^1;
sbit L=P2^0;
sbit PWM=P2^2;
uchar flag=1;
uchar dida=0;
void turnClockwise()
{
R=1;
L=0;
}
void turnAntiClockwise()
{
R=0;
L=1;
}
void init()
{
TMOD=0x01;
IT0=1;
EX0=1;
PWM=1;
}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flag=0;
}
void main()
{
init();
while(1)
   if(flag==1)
    turnAntiClockwise();
   else
    turnClockwise();
}
void time_0() 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1000)/256;
TL0=(65536-1000)%256;
dida++;
if(dida>=DutyCycle)
    PWM=0;
  else
    PWM=1;
if(dida==100)
    dida=0;
}

网友A(2016-03-27):
你想达到啥功能呢??

网友B:
功能要说明一下吧

网友C:
功能是不是,按键按下会切换正反转?然后有PWM波控制转速?没大仔细看,中断不起作用是因为你在main中没有开启总中断,EA=1;主要疑问有,你的外部中断0那个地方1没有上拉,2在程序里面没有设置触发方式是低电平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,还有设置的DutyCycle值为200,比100大,在定时器中断中dida>DutyCycle,PWM波才给0,然而,当dida=100后,你有把dida变成0了,等于永远也不会大于DutyCycle。PS,一夜没睡,没仔细看程序,回答的不对、没看到的勿怪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功能是不是,按键按下会切换正反转?然后有PWM波控制转速?没大仔细看,中断不起作用是因为你在main中没有 ...

恩恩,谢谢啦,没想到一个程序这么多错误。我改了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