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电机问题

楼主(2016-03-27):
只有两个行程开关,怎么能够实现 直流电机 正转---碰到行程开关1--反转--碰到行程开关2---正转----碰到行程开关1--停。51程序怎么写?最关键的地方最后怎么停?

网友A:
将两个行程开关看作3bit计数器的bit0(开关1)和(开关2),bit2视为进位,然后设计以下逻辑:
阶段:          bit 2       bit1        bit0
初始化: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触及开关1: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1
触及开关2:   0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1
触及开关1:   1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相当于bit0 +1 ,产生进位
程序判断计数器为0x04值,就是你需要的停机状态。

网友A:
将两个行程开关看作3bit计数器的bit0(开关1)和bit1(开关2),漏写了。

网友A:
另外,以上的bit0,bit1的置1,是由行程开关在中断中产生,bit2也是在中断中更新。

网友B(2017-04-13):
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吗?能够实现你所说的功能吗

网友C:
将两个行程开关看作计数器,bit2视为进位

网友D:
前两天是你问的么 也是俩行程开关 写了个程序 但我擅自加了第三个开关上去

逻辑楼上的前辈都说了 你照做就行

至于最后的怎么停 那是你需求的事 你想怎么停啊 往返多少次然后停止最容易 要不你就设定个管脚是触发 自己拿镊子碰它 那不是跟加个开关一样么 要不就拔电源

网友E(2017-05-23):
电动机转速

电动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