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能下载进去程序,却不工作,求助

楼主(2016-03-27):
复位电路输出低电平。晶振2.5V,但单片机就是不工作

复位电路输出低电平。晶振2.5V,但单片机就是不工作
这是最小系统图,晶振输出电压为2.5V,复位引脚电平为高电平,但单片机就是不工作

网友A:
是实物上还是仿真总得有个源代码做参考嘛。

楼主:
做的实物,给P0跟P1口都为低电平,但测引脚电压P0口都为5V,P1口交叉为0,5V

网友B:
软件是不是设置错误

网友C:
好吧,你既然检测出来复位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了,还不明白吗?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,既然红丝高电平,那你的单片机就一直复位中,怎么可能工作,所以,检查一下硬件怎么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软件是不是设置错误

楼主说复位引脚是高电平,单片机一直在复位怎么可能工作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实物上还是仿真总得有个源代码做参考嘛。

给程序没关,楼主说复位引脚是高电平,单片机一直在复位怎么可能工作呢

网友C:
参考次贴: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介绍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7603-1.html
(出处: 单片机论坛)

楼主:
说错了。复位引脚为低电平。

网友D:
。程序能写进去,那单片机就已经工作了,是写进去的程序错误。一般单片机只要电压,复位  晶体频率正常,就开始工作。

楼主:
9引脚为低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。程序能写进去,那单片机就已经工作了,是写进去的程序错误。一般单片机只要电压,复位  晶体频率正常,就 ...

但我函数就就只让P0口跟P1口都为0,但测得的电压P0口都是5V,P1口0,5V交叉出现

网友E:
楼主 31 pin,是怎么接的,接高电平,好像才可以从内部程序启动,我之前的单片机不启动的原因,就是此pin没连接高电平。

网友F:
你要确定是软件问题,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G:
最好把程序贴出来,大家才可以帮你。看看到底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H:
有可能是程序问题,看看程序吧

网友I:
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最小系统是好用的 好用的标准就是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内无程序时 所有IO口都是高电平

网友I:
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最小系统是好用的 好用的标准就是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内无程序时 所有IO口都是高电平。然后下一个简单的程序证明你的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。再下你的程序。如果简单的程序好用 你的程序不好用证明程序有问题

网友J:
如果只是单纯的让P0,P1为低,在后面加上死循环,让程序停在那儿

网友K:
可能是程序问题吧,你问着问题还得贴代码啊,不一定是硬件问题的呢

网友D:
确认程序没有问题,那就认真检查电路错误。

网友L(2017-01-03):
看一看C1和C2电容有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