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单片机定时器产生PWM波的源程序

楼主(2016-03-27):
通过单片机定时器产生PWM波  PWM(脉宽调制)在很多场合都用得上,例如LED亮度控制,开关电源输出电圧控制等。 这里采用简单的定时器实现PWM波输出,通过更改定时器定时参数,

控制IO口输出 波形高低电平持续时间,实现PWM波。   代码如下:

   #include<reg52.h>

  #define T0_INTERRUPT 1  //T0中断向量号

#define PWMH_L 0x9C

#define PWMH_H 0xFF   //PWM低电平时间0.1ms

#define PWML_L 0xCE  #define PWML_H 0xFF

//PWM高电平时间0.05ms    sbit LED1 = P1^0;   //常亮LED,作为对比,仿真看不出效果

sbit LED2 = P1^1;    //PWM驱动LED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
void Init_T0();

void main() {

   LED1 = 0;      //点亮LED1

LED2 = 1;      //熄灭LED2

   Init_T0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0

while(1)     {

PCON |= 0x01; //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,节省功耗

     }

}

void Init_T0() {

     TMOD &= 0xF0;

TMOD |= 0x01;  //16位定时器模式

TH0 = PWML_H;

        TL0 = PWML_L;

        EA = 1;       //开全局中断

   ET0 = 1;      //允许T0中断

TR0 = 1;      //启动定时器

}

void T0_Interrupt() interrupt T0_INTERRUPT

{

TF0 = 0;

if(LED2 == 1)

    {

LED2 = 0;        //设置低电平持续时间,LED2亮

TH0 = PWMH_H;

TL0 = PWMH_L;

}

else

{

LED2 = 1;        //设置高电平持续时间,LED2灭

TH0 = PWML_H;

TL0 = PWML_L;

   }

}

网友A(2016-10-20):
单片机睡眠模式挺有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