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详细叙述一下AD原理图中开关的画法

楼主(2016-03-27):
能不能详细叙述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原理图是阐述原理的,所以能看懂开关的原理就可以,比如你这个四脚开关,1、2通,3、4通,按下12与34通,这个原理图就可以表示清楚了。也可以在原理图中只用两个引脚,其他两个弃之,因为你的实际开关是连着的嘛。下面说说封装,当你拿到这个四角开关后,可以通过万用表测出那个是1,2,3,4引脚,然后在封装中画四个焊盘代表四个引脚,因为最后引脚是要焊在焊盘上的嘛,四个引脚的标号要和原理图中的对应,这样在库里面或者在原理图里面为你的这个器件添加封装,就使原理图中的引脚和PCB中的焊盘(引脚对应起来),也和实际焊接对应起来。说了这么多不知懂否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是阐述原理的,所以能看懂开关的原理就可以,比如你这个四脚开关,1、2通,3、4通,按下12与34通,这 ...

描述清楚,谢谢!

网友C:
用游标卡尺测量开光的尺寸,引脚的间距,开光就是个正方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