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 单片机CCP/PCA/PWM模块(可用作DAC)

楼主:
51单片机轻松入门—基于STC15W4K系列(C语言版)
李友全
编著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37954-1.html

8CCP/PCA/PWM模块(可用作DAC)
1 捕获模式(用于扩展外中断)
2 16位定时器模式
3 高速输出模式
4 脉宽调节模式

花开见佛

CCP/PCA/PWM模块其实是1个模块,通过不同的软件设置可实现4种不同的功

能:外中断(3个)、定时器(1个)、时钟输出(3个)、PWM脉宽调制输出

3个)。

1 捕获模式(用于扩展外中断)

PCA模块工作于捕获模式的结构如图所示。
要使PCA 模块工作在捕获模式,寄存器CCAPMn的两位CAPPn和CAPNn中至少有一位必须置

1,PCA模块工作于捕获模式时,对外部输入CCPn引脚的跳变进行采样,当采样到有效跳变 时,置位CCON中的CCFn,如果CCAPMn中的ECCFn位为1,将产生中断,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 根据标志CCF2、CCF1、CCF0和CF判断是哪一个模块产生了中断或是定时器溢出中断,并注 意中断标志位的软件清0问题。

例8.1 利用PCA模块扩展3路外部中断。 说明:将P1.0(PCA模块1的外部输入)扩展为上升沿/下降沿都可触发的外部中断,当中 断产生时对P0.0取反,将P1.1(PCA模块0的外部输入)扩展为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,当 中断产生时对P0.1 取反,将P3.7(PCA模块2的外部输入)扩展为上升沿/下降沿都可触发 的外部中断,当中断产生时对P0.3 取反, P0.0 、P0.1和P0.2连接LED灯指示状态。

#include "STC15W4K.H" // 包含STC15W4K寄存器定义文件
sbit
LED_PCA0=P0^1;

//
PCA0对应P1.1脚
sbit
LED_PCA1=P0^0;

//
PCA1对应P1.0脚
sbit void
LED_PCA2=P0^2;
main (void)

//
PCA2对应P3.7脚
{

port_mode();
//
所有IO口设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。
CMOD=0x80;
//
空闲模式下停止PCA 计数器工作

//
PCA 时钟源为SYSclk /12,禁止PCA 计数器溢出时中断
CCON=0;
//
清0 PCA计数器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CF
// CR = 0, 不允许PCA计数器计数;PCA各模块中断请求标志位CCFn清0
CL=0; // PCA 计数器清0
CH=0;
CCAPM0=0x11; // 设置PCA模块0下降沿触发捕捉功能 CCAPM1=0x31; // 设置PCA模块1上升/下降沿均可触发捕捉功能
CCAPM2=0x31; // 设置PCA模块2上升/下降沿均可触发捕捉功能 EA=1; // 开整个单片机所有中断共享的总中断控制位
CR=1; // 启动 PCA 计数器(CH,CL)计数
while(1); // 等待中断
}
void PCA(void) interrupt 7 // PCA中断服务程序

{

if(CCF0) // PCA模块0中断服务程序

{

LED_PCA0=! LED_PCA0; // LED_PCA0取反,表示PCA模块0发生了中断

CCF0=0; // 清PCA模块0中断标志

}

else if(CCF1) // PCA模块1中断服务程序

{

LED_PCA1=!LED_PCA1; // LED_PCA1取反, 表示PCA模块1发生了中断

CCF1=0; // 清PCA模块1中断标志

}

else if(CCF2) // PCA模块2中断服务程序

{

LED_PCA2=!LED_PCA2; // LED_PCA2取反, 表示PCA模块2发生了中断

CCF2=0; // 清PCA模块2中断标志

}

}

2 16位定时器模式

16位定时器模式的结构如图8-3所示,定时精度与16位自动重装的通用定时器相 同,但为了得到需要的输出频率,通常要在中断函数中修改CCAPnH、CCAPnL递 增步长值,并且必须让CPU反复中断,使用不如通用定时器方便。

通过置位寄存器CCAPMn的ECOMn和MATn位,可使PCA模块用作定时器,为了得到需要的输

出频率,通常要在中断函数中修改CCAPnH、CCAPnL递增步长值,因此需要置位ECCFn打开 中断。PCA计数器[CH,CL]每隔一定时间自动加1,时间间隔取决于选择的时钟源。例如, 当选择的时钟源为SYSclk/12时,每12个时钟周期[CH,CL]加1,当[CH,CL]增加到等于捕 捉/比较寄存器[CCAPnH,CCAPnL] 的值时,CCFn=1,产生中断请求,如果每次PCA模块中 断后,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给[CCAPnH,CCAPnL]增加一个相同的数值,那么下一次中断来临 的间隔时间T也是相同的,从而实现了定时功能,PCA计数器计数值与定时时间的计算公 式如下:

PCA计数器计数值(CCAPnH、CCAPnL设置值或递增步长值)= 定时时间/计数脉冲周期

= 定时时间*计数脉冲频率 假设,系统时钟频率SYSclk = 22.1184MHz,选择的时钟源为SYSclk/12,定时时间T为

5ms,则PCA计数器计数值为:T*(SYSclk/12)= 0.005*22118400/12=9216 = 2400H,也 就是说,PCA 计数器计数2400H次,定时时间就是5ms,这也就是每次给[CCAPnH,CCAPnL] 增加的数值(步长)。

3 高速输出模式
高速输出模式的结构如图8-5所示,原理与16位定时器模式几乎完全相同。
当PCA计数器CH、CL的值与模块捕捉/比较寄存器CCAPnH、CCAPnL的值相等时,PCA模块的输

出引脚CCPn将发生翻转,要激活高速输出模式,CCAPMn寄存器的ECOMn、MATn、TOGn位必须 都置位,为了得到需要的输出频率,需要在中断函数中修改CCAPnH、CCAPnL递增步长值, 因此需要置位ECCFn打开中断。

PCA计数器计数值(CCAPnH、CCAPnL设置值或递增步长值)= 定时时间/计数脉冲周期

= 定时时间×计数脉冲频率 = ((1/Fout)/2)×计数脉冲频率 = 计数脉冲频率/(2×Fout) 其中Fout表示PCA模块n输出时钟频率。比如系统时钟频率SYSclk = 22.1184MHz,选择的时 钟源是SYSclk/2时,要求在CCPn引脚输出100KHz的方波,CCAPnH_CCAPnL递增步长值 = (22118400/2)/(2×100000)=55.296,四舍五入取整得55,即十六进制37H。

4 脉宽调节模式

PWM意为脉冲宽度调制,可用于调整输出直流平均电压,对于矩形波而言,输出平均压等 于峰值电压×占空比,占空比是一个脉冲周期内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值,例如,峰值电 压等于5V,占空比等于50%的方波信号平均电压等于2.5V,也就是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得到 的电压值,8位PWM模式结构如图所示, PWM输出不需要使用中断。

定时器CL确定输出频率

要使能PWM模式,模块CCAPMn寄存器的ECOMn和PWMn位必须置位。

{0,CL[7:0]}与[EPCnL,CCAPnL[7:0]]进行比较,当{0,CL[7:0]}中的值小于

{EPCnL,CCAPnL[7:0]}时,输出为低,当{0,CL[7:0]}中的值等于或大于

{EPCnL,CCAPnL[7:0]}时,输出为高,当EPCnL=0且CCAPnL=00H时,PWM固定输出高,当 EPCnL=1且CCAPnL=FFH 时,PWM固定输出低。

PCA时钟输入源可以从以下8种中选择一种:SYSclk/12、SYSclk /8、SYSclk /6、 SYSclk /4、SYSclk /2、SYSclk、定时器0的溢出、ECI/P1.2输入。

PWM输出占空比由{EPCnL,CCAPnL[7:0]}确定。

8位PWM的周期 = 计数脉冲周期×256

8位PWM的频率 = 计数脉冲频率/256

8位PWM的脉宽时间(高电平时间)= 计数脉冲周期×(256-CCAPnL)

8位PWM的占空比 = 脉宽时间/PWM周期 = (1- CCAPnL/256) ×100% 如果要实现给定频率的PWM输出,可选择定时器0的溢出作为PCA的时钟输入源。当某个 I/O 口作为PWM使用时,该口自动切换到强推挽输出模式。

例8.5 利用PCA 模块实现占空比固定的PWM输出。

说明:利用PCA模块0实现在P1.1输出占空比固定的PWM信号,假设R/C时钟频率Fosc = 22.1184MHz。

#include "STC15W4K.H" // 包含STC15W4K寄存器定义文件

void initPWM()

{

CMOD=0x80; // #10000000B 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数器工作

// 选择PCA时钟源为Fosc/12,禁止PCA计数器溢出时中断 CCAPM0=0x42; // 设置PCA模块为PWM输出方式。

CR=1; //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

}

void main()

{

initPWM();

CCAP0H=0x20; // 脉宽控制

while(1); // 让程序停在这里。

}

实验结果:用万用表测量P1.1输出频率为7.210KHz,占空比为87.5%。理论计算P1.1频率=计数脉冲 频率/256 = 22118400/12/256=7.2 KHz,占空比=(1- CCAPnL/256) ×100%=(1-32/256)
×100%=87.5%。可见理论计算与实际结果是一致的。

网友A(2020-02-19):
高手啊,学习了了啊

网友B(2023-04-15):
我正想要好资料!!!

网友C(2024-03-27):
太救急了!!!过几天笔试这里看书真没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