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07怎么双电源供电

楼主(2016-03-28):
我知道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的稳压管K78XX-1000系列的,,具体百度芯片使用手册。

网友A:
买个万能DVD的开关电源即可,可实现220V转+ -12V了。

网友B:
也可以用单电源,5v~12v都可以。要看具体电路。

网友C:
电压是个范围值,具体看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