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模块解决大问题

楼主(2016-03-28):
摘要

在工程师使用485通迅的时候,可能会遇到超长距离或者多个节点连接时出现通迅异常的情况,这种情况如何避免?

很多客户都会使用分立器件搭建485总线,需要自己搭建电气隔离、信号隔离电路,还要加上总线保护器件等,这种方式往往会存在通讯或者EMC不过的情况。因此很多工程师会选择集成好的485模块,不过市面上见到的485隔离模块的节点数往往是32个左右,但是在很多工程应用中由于距离较远或者节点较多,这样32个节点就很可能满足不了实际使用的情况,这时只需要选择几个小模块就能完美解决上述各种问题;

一、超远传输距离模块RSM485ECHT

RSM485ECHT的节点数为最大256个,波特率能够达到500K,最关键的是不确定状态的电压在-200mV~-40mV之间,远远小于常见的-200mV~+200mV的范围,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通讯距离很远的时候,AB总线的差值也不会达到负压,可以一直保证RXD是高电平,这样可以完美的避免因距离过长造成AB线压差过小而产生的通讯异常;

二、超多节点模块RSM485E

RSM485E为超高速隔离通讯模块,波特率可达1M,最大节点数400个,和其它常见的模块最大的区别是外部预留了上下拉电阻的引脚,可以人为的改变模块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的阻值,进而调整节点数的多少,这样可以更加灵活的使用;

三、无极性模块RSM485N

RSM485N为无极性隔离收发模块,节点数可达256个,带有总线自动极性识别和校正功能,不会存在因AB线接反而造成的不能工作的情况,十分适用于接线复杂和线路混乱的场所,大大降低了接线时间和错误率的产生;

不同型号的产品均有自己的优势,往往一个小小的细节区别就能解决实际使用的问题,别看模块小,但是小模块能解决大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