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芯片烧录效率高低有差异的原因

楼主(2016-03-28):
摘要

芯片烧录是电子产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一环,效率高低,是客户关注的重要方面。烧录的效率离不开芯片的烧录速度,有哪些方面影响芯片的编程速度呢?

1、不同厂商的芯片

芯片厂商的差异会导致芯片制造的工艺之间会有差异。这样也会直接导致芯片烧录速度的差异。

在实际测试中,Gigadevice的SPI Flash芯片8MB写入速度只需12S,而华邦(Winbond)同样容量的芯片写入速度需要32S,从这两款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可以看出,GD(Gigadevice)芯片标准的页写时间为0.4ms左右,而华邦的页写标准时间为0.7mS。

如该芯片的数据手册,其中有关芯片读写速度的数据如截图1.1,图1.2所示:

图1.1 Gigadevice芯片页写速度表

图1.2 Winbond芯片页写速度表

2、烧录程序的大小,而不是芯片大小

对于同一款产品来说,芯片容量的不同,芯片的烧录时间会不会有很明显的差异呢?容量越大,芯片的烧录时间也会越大?在芯片测试中,容量大的芯片,不一定烧录时间长。比如同时烧录8MB容量芯片和16MB容量芯片,在烧录同一个程序的时候(文件小于8MB),时间是差不多的。

3、芯片的烧录方式

对于不同品牌,不同种类芯片,会有多种的烧录方式。例如有些MCU芯片,有提供JTAG接口进行烧录,但同时也有提供UART接口对芯片进行烧录,JTAG接口明显比UART接口烧录速度快。还有一些SPI Flash提供单线烧录方式以及四线烧录方式。他们对应的波形图如下图3.1,图3.2:

图3.1单线烧录时序图

图3.2四线烧录时序图

从波形图可以看出,四线烧录写一个字节数据只需2个时钟,而单线烧录需要8个时钟,四线烧录比单线烧录效率提高了4倍!

4、烧录器本身的硬件差异

烧录器的硬件特性对芯片的烧录速度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的。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,不同的烧录器,对于同一款芯片的烧录,烧录时间会相差到一半以上。以下为实际测试记录数据。

5、烧录器通道的差异

现有的烧录器有一拖一的单通道烧录器,也有一拖几的多通道烧录器。当客户需要大批量烧录芯片的时候,一般都会选择多通道烧录器,因为这样可以很明显的提高效率。拿单通道烧录器和八通道烧录器来比较,单从烧录时间来说的话,单通道烧录器使用时间是八通道烧录器的八倍,也就是说改用八通道烧录器的话效率一下会提高八倍!

图5.1单通道烧录器

图5.2多通道烧录器

结语:

芯片烧录速度受到芯片本身、烧录器速度等各方面的影响,如果希望快速的烧录芯片,请选择合适的方式以及合适的烧录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