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自动加湿系统程序。

楼主(2016-03-28):
按要求写C语言程序。不要汇编。传感器用的DS18B20 。显示屏是LCD1602
1:可以同时测试周围温度和湿度,并实时显示。
2:超过湿度热定范围报警(指示灯亮),开始雾化工作。

3:超过温度设定范围报警(指示灯亮),开始雾化工作。
4:温湿度检测值在设定范围内(指示灯亮),继电器不工作。
5:按键调整设置湿度值。

网友A:
伸手党。。。。建议你先在论坛搜索一下,有很多类似的东西的,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伸手党。。。。建议你先在论坛搜索一下,有很多类似的东西的,只要稍微改一下就好了

-.-主要什么也不懂

网友B:
DS18B20只有测温功能但不能检测湿度。要用到温湿度传感器和超声波加湿器。
在这里完全如自助餐,别人只能给你建议及提示,领悟能力还靠个人努力。

网友C:
如果用ds18b20的话,需要用两个。就像干湿球湿度计一样,一个直接测气温,一个包在湿棉纱中。然后通过查表计算湿度。

网友D:
标准的温湿度装置,你可以在网上去找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