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做能记录10000小时的CAN波形!

楼主(2016-03-28):
摘要

深存储的逻辑分析仪能够采集更多的波形,让协议分析更容易,什么?还不够用?那就试试LA2000A的记录模式吧。

对于如IIC、CAN等低频协议信号,当我们想长时间地记录波形时,用传统的逻辑分析仪的话会感觉力不从心。假设信号的频率为10kHz,那么即使用存储深度为64Mpts的逻辑分析仪,最多也只能采集大概1个小时的波形,而且在这过程中,我们只能呆呆地等采样结束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逻辑分析仪的记录模式便诞生了。

在记录模式下,不受逻辑分析仪的存储深度的限制,能够一直采集数据,直接将数据存储到电脑硬盘,而且在采集的过程中,可以在软件上观察最新采集到的数据波形。

一、记录模式的原理

图1形象的诠释了传统模式和记录模式的区别;当信号流很大时,直接存到细口瓶肯定溢出,只能先存到宽口瓶,存满后先停下来,再慢慢传回细口瓶;当信号流不大时,宽口瓶充当传输管,将信号流直接引入细口瓶,可长时间不间断存储。

图1 传统模式VS记录模式

1、传统采样模式

传统的采样模式,适应于高速数据采集,该模式下,由于信号带宽高(如32通道200MHz采样率,需6.4Gbps存储带宽),而逻辑分析仪通讯接口带宽低(USB接口480Mbps),并不能实时不间断上传数据到PC端。因此,逻辑分析仪需要先将数据存储到内部的高带宽存储器中,采集结束后,再通过USB将数据慢慢传回PC,存储器的容量受限于逻辑分析仪的物理内存。

2、全新记录模式

全新的记录模式,适应于低速数据采集(如CAN、LIN、FlexRay、SPI、IIC、UART等串行协议);该模式下,由于采样所需带宽低,逻辑分析仪内部的存储器只是充当一个中转站(FIFO)的角色,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USB及时传输到PC端,达到长时间不间断地记录波形的效果。PC软件也能及时分析并显示最新的数据,让用户实时监测信号的状态。

二、记录模式的应用

记录模式非常适用于低速串行协议分析,如CAN、LIN、FlexRay、SPI、IIC、UART等。不间断长时间的记录,确保了数据帧的完整性,排查偶发异常故障非常有用。

图2 长时间记录CAN数据帧

如图2所示,软件记录了18个小时的CAN总线信号,共137万帧数据(当然可记录时间远不止18小时)。通过CAN协议分析功能已经转化为波形帧及事件列表,对于解码后的数据帧可方便的进行分析或导出。

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帧,我们该怎么办?不可能一帧帧的查看吧?

这个大可放心,通过强大的搜索或过滤功能,进行“错误帧”定位。不用几十秒,就完成了100多万帧数据的排查,并发现定位一个错误帧(1371462帧),如图3所示。

图3 错误帧搜索

值得注意的是,LA2000A采用了高效的压缩算法,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最高采样率进行采样,实现真正的高保真长时间记录。

三、记录模式的特点

  • 长时间:对于低带宽信号,能实现长时间不间断记录;
  • 高保真:采用高效的压缩算法,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使用最高采样率记录,不增加额外带宽;
  • 断点标记:记录过程,如遇到突发高带宽信号导致信号存储缺失,能标记缺失部分的时间段,保证信号时间轴的完整性。
  • 数据恢复:长时间记录时,若电脑突然断电了,此时不必担心,前面记录的数据已经保存在硬盘中。

总结:

LA2000A的记录模式不受本身的存储深度的限制,更多地记录波形,配合强大的软件分析功能,能极大的提高分析效率,是真正能为用户排忧解难的利器。

LA2000系列深存储逻辑分析仪

网友A(2016-05-18):
这个什么价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