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这个手机电源适配器插不插手机时b,c间电压变化是否较大

楼主:
求助电源适配器电路图

网友A(2016-03-29):
有变化,不插手机时,b,c间电压小,插上数据时b,c间电压大。

网友B:
这个东西给手机充电?不太好吧?

网友C:
那个管子的bc级,我没明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东西给手机充电?不太好吧?

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,可能比较老,请问哪里有问题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有变化,不插手机时,b,c间电压小,插上数据时b,c间电压大。

谢谢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电路图,可能比较老,请问哪里有问题?

如果给可充电电池充电,还可以。如果充锂电,不太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给可充电电池充电,还可以。如果充锂电,不太好。

如果可以的话,可以给我一份给锂充电的电路图吗?我分不清楚如果能确切的知道品牌就更好了。邮箱402360509@qq.com.万分感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可以的话,可以给我一份给锂充电的电路图吗?我分不清楚如果能确切的知道品牌就更好了。邮箱.万分感 ...

网上找找,很多的。

网友E(2016-05-02):
同样的电路图、因采用的元噐件质量及调试状态不同效果差别会很大。从图上看整流后无负反馈稳压,属简易电子变压噐型。锂电池对充电电压要求:4.20v+.一误差0.05v。过充后亦漏液.爆炸、起火!不要因小失大!